【问题】一个缓启动电路,总是烧MOS管,为啥?

楼主(2020-04-28):
    输入电压110V,缓启动后面接了两个220uf电容。以前同样的电路实验没有问题,后来几年后也是同样的电路拿出来用,结果烧mos管。我猜测原因如下,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大神指教。电源上电的时候,为了测试实际情况,采用空气开关,也就是断路器上电。
    1、Mos管在启动的时候,因为栅极平台电压时间过长,导致此时电流很大,但是同时Vdc又有110VDC电压,因此导致MOS管过功率损坏短路。。
    2、还有可能就是断路器上电的时候,内部弹片接触打火,导致MOS管产生过电压或者过电流损坏。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应该怎么处理,如果输入电压是24VDC的话,一点事情都没有。

网友:
    你的分析1 是对的。MOS管处于过渡过程太久,耗散超限损坏。可考虑用个施密特门驱动栅极。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 Vgs的电压超过了所选MOS的Vg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 Vgs的电压超过了所选MOS的Vgs?

    输入110VDC,栅压最多爬到12.9V。一般MOS管最高允许栅压都在20V以上,而且这个电路栅极有超重型旁路,我看栅极击穿的可能性相当小。

网友:
    建议抓一下上电瞬间的电流峰值。

网友:
    MOS虽然是压控器件 但要导通需要给Cgs电容充电,这个电容一般很很小,但你这个分压阻值也太大了,会导致导通非常缓慢,如果带点负载,那势必导通过程中发热量很大,散热如果不匹配,就会烧掉。

网友:
    因为没有MOS管资料,不能确定MOS管启动电压是多少的,估计是C15容量过大引起,建议您把C15和C14交换容量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
    为啥C15那么大,相当于Cgs增大了啊,岂不是启动很缓慢,电流很大,会烧掉,

网友:
    嗯,楼上也说了C15这个取值确实感觉大的不太合理,而且这个电路没有上电限制浪涌电流。这个对于MOS管来说也是不小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