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高侧电流放大电路

楼主(2020-04-28):
    如图中所示电流电测电路检流电阻5m欧,输出电压是一个常量,不会随着电流变化而变化。请各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
    运放的地和外部检测的地是一个地?

网友:
    电阻值太小了吧,运放应该不在正常工作范围了。1K换成100K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