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MCU各自主要完成什么样的功能?二者有何区别?

楼主(2020-04-28):
DSPmcu各自主要完成什么样的功能?二者有何区别?

网友:
其实MCU和DSP都是处理器,理论上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在实际系统中,基于效率的考虑,一般是DSP处理各种算法,如信道编解码,加密等,而MCU处理信令和与大部分硬件外设(如LCD等)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