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电路为什么不能放大?

楼主(2020-04-28):
我的这一个电路图中为什么是不能放大啊,这个电路也不会烧坏,也有直流通路,答案说的是直流电源与信号源并联不行,为什么啊?

网友:
直流电源与信号源并联肯定不行啊!!

网友:
    你要看Rb的值吧,如果Rb值是指电池内阻那肯定不行了,因为对信号来说已经算是短路了

网友:
    射级跟随器,不放大

网友:
    兄弟,直接看不懂

网友:
    可以把直流电源想成一个坑,信号过去就没了

网友:
    这个是发射极跟随电路,电压放大倍数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