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电阻选档测量法

楼主(2020-04-28):
选档:欧姆档的标志是队 在0档的两条框线内有xl(xlΩ)、xlO、xlOO、xlk、xlOk五档。根据要测量的电阻数值选择合适的档位。例如测量一只3OkΩ的电阻器时,可以选择xlk档位,使表针能够指在"Ω"刻度线的中间区域,保证读数最为清晰和准确。
  选定档位后,先将两根表笔短路(即红、黑两根表笔碰在一起),观
察表针是否指在0Ω位置(最上边第一行刻度线最右边),如不在0Ω位置,可以调整欧姆调零旋钮,使表针指在0Ω(见图1-2)。注意每次换档后要进行上述欧姆调零。如果调整欧姆调零旋钮不能使表针指在OΩ位置,一般情况下是表内电池的电压不足,需更换新电池。

网友:
注意每次换档后要进行上述欧姆调零。如果调整欧姆调零旋钮不能使表针指在OΩ位置,一般情况下是表内电池的电压不足,需更换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