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的额定功率介绍

楼主(2020-04-28):
注意电阻器的额定功率 电阻器在电路中工作时所承受的功率不得超过电阻器的额定功率(标称功率),为保证电阻器在电路申能正常工作而不被损坏,因此选用电阻器时,必须适当留有余地。通常情况下,所选用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大于实际承受功率的两倍以上,这样才能保证电阻器在电路中长期工作时的可靠性。

网友:
通常情况下,所选用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大于实际承受功率的两倍以上,这样才能保证电阻器在电路中长期工作时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