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电路特点的介绍

楼主(2020-04-28):
根据电路特点选用电阻器  在各种电子设备中、家用电器中都选用了各种单元电路,对每个单元电路都有具体的要求。例如经常用的高频电路、低频电路、退糯电路、滤波电路、中放电路、前置放大电路、稳压电路、时间常数电路等等。在每个电路中都要用到电阻器。由于电阻器制作材料的不同以及参数的不同,如果选用不当就会影响单元电路的正常工作。例如电视机中的中频放大器的偏置电路,要求尽可能减少温度对它的影响,以保证工作点的稳定,其中选用稳定性高的电阻器是很重要的方面,如果在这个电路中使用了温度系数较大的实心电阻,就会使该偏置电路产生零点飘移,从而造成电视机放大电路的工作不稳定,放大的信号将会受温度的影响时大时小,影响收听收看的效果,降低了产品质量。下面针对不同电路加以说明。

  1)在高频电路中选用何种电阻器?在高频电路中;由于其频率较高,就要求电阻器的分布参数越小越好,即电阻器的分
布电感应尽量小。应选用呵型系列金属膜电阻器、RY型金属氧化膜电阻器,也可选用RT型碳膜电阻器。对于工作在几十MHz以下的电路,选用RH型合成膜电阻器或RS型实心电阻器。对于超高频电路,最好选用RTCP型高频电阻器。

   2)在低频电路中选用何种电阻器?在低频电路中由于其频率较低,对电阻的分布参数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故选用范围很大。凡是在高频电路中使用的电阻器都可以使用,工作频率在5OHz以下的电路,还可以选用分布参数较大的线绕咆阻器RX型及实心电阻器RS型和RH型等。

  3)对电视机的高频头电路、VCD视盘机的激光头电路、调频收音机的高放电路应选用何种电阻器?以上这些电路都属于
高增益放大器,即对送来的信号进行儿百倍的放大,然后送往下一级,这就要求该种电路使用的电阻器必须是噪声电动势小的电阻器,否则将造成放大信号的同时,也把噪声放大了,从而严重影响收听、收看的效果。所以这种电路应选用电阻器参数中噪声电动势小的电阻器。如肘型金属膜电阻器或讨10型精密金属膜电阻器。

   4)对功率放大电路、偏置电路、取样电路中的电阻器碰如何选用?以上这些电路郡要求特别稳定,不能因电阻器的温度变化而影响电路的稳定性,就是说,电阻器的阻值稳定性,对电路的稳定工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是电阻器的阻值是受温度变化影响的,其阻值会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会造成电路的不稳定,如前述所列举的实例。为此,应选用温度系数小的电阻器。如金属膜电阻器、金属氧化膜电阻器、碳膜电阻器、玻璃釉电阻器等。在要求较高的稳定性电路中还可选用线绕电阻器,因为线绕电阻器采用的是特殊材料的合金线绕制,它的温度系数很小。而实心电阻器的温度系数较大,就不能用在有稳定性要求的电路申。

  5)退耦电路、滤波电路的电阻器应如何选用?估于退耦电路、滤波电路中的电阻器的阻值变化,对电路没有较大影响,
故电阻器的选用范围较宽松,只要阻值基本符合电路要求,不论何种型号的电阻器部可以使用。

网友:
对于超高频电路,最好选用RTCP型高频电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