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线路板的位置大小选用介绍

楼主(2020-04-28):
根据线路板的位置大小选用电阻器  在进行家电维修、电路设计时往往受到线路板位置的限制,对电阻器的体积大小就要有所考虑。否则就无法将电阻器安装到应在的位置上。由于同种阻值、同种功率的电阻器其外形、体积大小不一样,但在电路中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选择电阻器时应视位置的宽松程度而定。如安装位置比较大,就可选用体积较大的碳膜电阻器,如安装位置较小,就可选用同阻值、同功率的金属膜电阻器,因后者的体积要比前者的体积小一倍左右。

网友:
由于同种阻值、同种功率的电阻器其外形、体积大小不一样,但在电路中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选择电阻器时应视位置的宽松程度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