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推荐款无刷电机的驱动芯片

楼主(2020-04-28):
请求推荐款无刷电机的驱动芯片

网友:
如题:
1、最好是利用单片机产生的PWM驱动,跟驱动普通电调相同,自己这里已有些驱动普通电调的代码,不想更换
2、可驱动两路电机,一路的话也可以
3、外围电路尽可能简单些,可靠性高些
4、可调整输出功率
5、如果是集成的话电池输入电压是在24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