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4LR EEPROM写周期耐久性不可靠

楼主(2020-04-28):
我正在研究一个项目是使用M24LR NFC设备作为目标温度传感mcu和CR95HF阅读器之间的中间通信设备。我们不需要“高带宽”吞吐量,只是偶尔需要通过M24LR“RF可见”eeprom存储器传输数据。我们想知道是否需要对数据包采用前向纠错,因为我们不确定EEPROM的可靠性。该数据表引用了1,000,000个周期的“最大写入耐久性循环耐久性”。这个数字是否意味着在预期发生单个故障之前,可以对eeprom块(4个字节)执行1,000,000个擦除/写入周期?我们需要一个FEC系统吗?我们应该采用“磨损均衡”技术来循环记忆而不是连续写入同一区域吗?任何关于此事的澄清将不胜感激。

网友:
如数据表中所述,1,000,000个周期的“最大写周期耐久性”表示一个存储单元的最大写周期值(写入不保证高于此阈值)。
1个写周期意味着同时写入1个字节,2个字节,3个字节或4个字节(1页)。
如果单元的写周期总数低于最大写循环值,则可以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写入数据。否则,应使用特定的写入程序(数据重新分配策略)。
请注意,对于25摄氏度的工作温度,给出1,000,000个循环值。温度上升时,循环耐久性会下降。例如,最大循环耐久性在85℃时减少到150k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