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带如何计算电阻?

楼主(2020-04-28):
LED灯带定制每米15瓦,24V供电,每米20段240灯,单段12灯两个电阻,灯珠为2835灯珠,灯珠工作电压3V,电流20毫安,应该配多大的电阻?怎么算?请求帮忙!

网友:
    楼主,灯带上黑色的有数字471的貌似就是电阻吧?第一次看到灯带,这两两相对的灯是不是并联的?没接触过实物,是不是两两并联,然后再与别的串联?

网友:
    每米15W,每米20段,一段就是0.75W,每段有2个串联电路组成并联电路,一个串联电路又由6个LED组成。那么一个串联电路的功率就是0.375W,根据P=UI公式,U=24V,P=0.375,那么电流就是15.625MA,小于最大值20MA,合理。一个LED的内阻是150Ω,6个就是900Ω,6个LED总电压就是14.0625V,落在限流电阻的电压就是9.9375V,根据R=U/I 可得,限流电阻为9.9375/0.015625=636Ω,所以电阻大小应选636Ω附件

网友:
    恒流源驱动LED应该不用限流电阻了,电压源过压才要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