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和其它厂商OPC的连接

楼主(2020-04-28):
我曾经见过一高手用labview和三菱的OPC连接,因为项目使用了三菱fx3u PLC, 请教用过的大侠:
要怎样设置才能连接成功呢?  我们一般用的是LABVIEW自带的OPC,但是有些国产PLC没有被NI收集进来就找不到对应的SERVER,这时就只能用国产PLC自己开发的OPC采集数据,但二者怎么连接呢?

网友:
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工程文件中建立IO SERVER项,然后索引OPC I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