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C的射频电场辐射和射频磁场辐射介绍

楼主(2020-04-28):
由于无线通信设备在最高功率状态下工作时, 会对周围的电子产品产生严重的电磁干扰。其中对残疾人所使用的助听器所造成的干扰最为严重,它将直接影响到到使用者的正常使用。根据这种情况, 在ANSI C63.19标准里规定了HAC(hearing aid compaTIbility)部分的测试要求,其中HAC的射频电场辐射和射频磁场辐射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HAC的射频电场辐射和射频磁场辐射的大致方法。

HAC测试中所用到仪器主要有:

1. 近场电场探头;

2. 近场磁场探头;

3. 探头定位装置;

4. WD(Wireless Devices)的支持系统;

5. RF屏蔽室等其它辅助设备;

测试时需调整无线通信设备(WD-Wireless Devices)工作在最大额定输出功率状态下,测试需要在高,中,低信道下进行。同时需确认场强探头及测试系统和其他设备均处正常工作状态, 探头位置需做定位校准。

HAC测试是在5cm的区域内进行,使用电场探头扫面表面测量最大场强,在多个脉冲的周期内,通过峰值测量,然后根据测量平均值和一直的无限通信设备占空比计算可以得到的平均场强。为了精确扫描整个区域,探头的中心必须处于测试区域内扫描。被测物参考平面到探头元件最近的点距离是1.0cm。

简要测试流程如(图一)所示:

简要测试流程

测试结果为最大峰值读数并转换成等量的以V/m或A/m为单位的峰值,测试出来的值按照ANSI C63.19限制转换为相对应的等级。

ANSI C63.19 标准同时给出了对助听器和数字移动电话电磁兼容性的测试和分类方法。不同型号经测试将助听器和数字移动电话电磁兼容性分成 1、2、3、4四类,当助听器和数移动电话配套使用时它们的类别数相加等于4时,清晰度指数达到0.3能勉强通话;大于5时清晰度指数达到0.5,可以正常使用;大于等于6时清晰度指数达到0.7,通话效果很好。

电磁兼容性的测试和分类方法

网友:
测试时需调整无线通信设备(WD-Wireless Devices)工作在最大额定输出功率状态下,测试需要在高,中,低信道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