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EG-2信道解复用器的DSP+FPGA设计

楼主(2020-04-28):
    摘  要:在详细介绍了MPEG-2标准以及MPEG-2传送流语法规范的基础上,给出了符合该标准的信道解复用器的各个模块实现的原理及设计方案。
  关键词:MPEG-2标准; 传输流; 码流分析 

         数字高清晰度电视(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简称HDTV,是继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之后的第三代电视系统。其图像细腻逼真,质量与35 mm电影相当,再配以环绕音响,使收视效果大幅度提高。它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电视产品,具有潜在的巨大经济效益。因此,日、欧、美等发达国家都相继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来开发HDTV系统。我国从1996年启动国家重大产业工程项目HDTV功能样机系统研究开发工程。

    1  MPEG-2标准简介以及数字电视功能分析

         MPEG(Motion pictures expert group)译为运动图像专家组,他是在ISO的召集下,为数字视频和音频制定压缩标准的专家组。该组织于1994年推出MPEG-2标准。此标准分为4个文件,分别是:

         系统层(System,ISO13818-1)描述视频,音频的数据复用方式和视频,音频同步方式。

         视频压缩层(Video,ISO13818-2)描述数字视频编码方式和解码过程。

         音频压缩层(Audio,ISO13818-3)描述数字音频编码方式和解码过程。

         一致性(Conformance,ISO13818-4)说明测试编码码流的过程,检验是否符合前3个文件的规定。

         MPEG-2运动图像及其伴音通用国际标准在数字音/视频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MPEG-2中,定义了两种形式的码流,即传输流(TS)和节目流(PS)。节目流一般用于相对无错的环境中,如交互式多媒体业务,其长度是可变的。传输流则用于有错误的环境中,如数字电视的地面广播传输,其分组长度固定为188 b。传输流和节目流都是编码后的基本数据流(ES)按照一定的格式打包后形成PES包,再加上一些系统级信息而构成。码流的形成过程可以用图1来表示。其中,采样得到的视频数据流和音频数据流经过编码器后,成为MPEG-2 基本流(ES),再通过打包,成为包化ES流(PES),再经过传输复用器,将音频PES,视频PES,以及其他的数据和控制信息,转换成MPEG2传输流(TS).TS流经过信道编码和调制之后,发送到信道中。在接收端,正好相反,经过解调,信道解码和前向纠错之后,再通过传输解复用器,分别输出视频PES流,音频PES流,以及数据和控制信息,再通过视频解码器和音频解码器后,分别送入DTV显示系统和音频播放系统。

    2  关于传输流以及传输流中几个重要概念

         传输流TS包的结构如图2所示。

         传输流由一道或多道节目组成,每道节目由一个或多个原始流和一些其他流复合在一起,包括视频流,音频流,节目特殊信息流和其他数据包。

         首先介绍视频和音频PES流是如何转换成TS流的。PES流是由视频或音频基本流分别打包处理后形成的PES包系列,PES包的长度是不定的。每个PES包的包头携带了:

         流标识(SID)由同一个ES经打包处理后得到的PES,其流标识相同。

         显示时间戳(PTS)用于视频和音频之间的同步控制,它指示对解码后视频和音频播放的适当时刻。

         解码时间戳(DTS)用于视频基本流解码器和音频基本流解码器的同步控制,它指示对视频和音频基本流解码的适当时刻基本流的速率控制信息。

         由于TS包长固定为188 b,所以在打包时,PES包长若大于188 b,则对其进行分段处理,因为PES是放在TS包的有效载荷区进行传送的,所以分段后每段大小为184 b,不足184 b的加上适应字段构成184 b,有没有适应字段则由包头中的适应字段控制来指示。每段加上TS包头就形成一个TS包。

         TS包包头中各字段含义如下:

         同步字节指示一个TS包的开始。

         传输错误指示表示该传输包在传输过程中有无错误。

         有效传输开始指示若有效载荷区传输的是来自PES包的数据,则有效传输开始指示表示有效载荷区的第一字节是否为被分段的PES包的起首字节。若有效载荷区传输的是来自节目特殊信息的数据,则有效传输开始指示表示载荷区第一字节是否是PSI数据起首字节的位置指针。

         传输优先指示表示的是具有相同的PID的传输包的优先级。

         连续计数器PID相同的传输包的计数。

         此外,在TS包包头的调整字段中,有一个重要的域PCR,即节目时钟基准。它以固定的频率插入包头。在解码端,正是根据PCR来恢复系统时钟的。

         PSI信息使用4个表来定义码流的结构,分别为节目关联表(PAT)、节目映射表(PMT)、条件接收表(CAT)和网络信息表(NIT)。其中,最重要的表信息是PAT和PMT。PAT是PSI信息的根,其PID是0,表中列出了传送码流中所有节目的节目映射表的PID,PMT表中列出与该节目有关的所有基本码流,如视频、音频和PCR及有关信息的PID。除PAT表包的PID永远是0外,还有两种包的PID是预留的:

         ①空包,用来作码流填充,PID是8191。

         ②CAT包,PID值是1。所有PSI信息必须以一定的频率发送,每秒钟至少要发送20次。

    3  信道解复用器的原理

         信道解复用器位于信道调制前端,它对输入TS流进行处理以适应该信道要求,基于MPEG-2的实时TS流信道解复用器的原理框图如图3所示。系统包括码流输入接口、PCR校正模块、PSI分析和重新生成模块及用户接口等部分。

         码流输入接口支持ASI(异步串行接口)和SPI(同步并行接口)两种输入格式。输入信号经过接口电平转换,变为并行TTL电平信号。输入TS流的最大数据率可达120 Mb/s,该系统实现两路独立的TS流输出,它们各自的数据率分别由CLOCK1和CLOCK2时钟决定。其取值范围从1.5 Mb/s到120 Mb/s。

         系统中核心部分为2片FPGA和1片DSP,其中1片FPGA主要完成PID过滤和PCR延时补偿,另外1片负责用户接口。而DSP则负责分析TS流,根据用户设定分路,并生成新的PAT及PMT数据包。CLOCK1和CLOCK2来自后端信道调制器的时钟,输入的单路多节目TS流的内容将根据用户的设定被分别分配到TS1和TS2,输出码率分别决定于CLOCK1和CLOCK2。DSP前端和后端的FIFO消除了输入输出码率不同所带来的数据丢失现象。27 MHz的本地时钟用来补偿输入TS流的PCR在系统中所产生的延时。用户接口通过一双口RAM与系统交换相关的设定信息。下面对系统的几个重要部分说明如下:

    3.1  码流分析

         信道解复用器系统进入正常状态工作前要完成用户参数设定,用户最关心的参数是输入TS流中所含节目类型、PID号、码率等信息。系统首先会对输入的TS进行分析,从中提取出所有的节目信息,并且计算出不同类型数据包的码率。用户根据这些分析结果可以了解到目前输入TS流的所有基本信息。

    3.2  用户设定  

         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输入TS流的节目内容可以分别被指定分配到两个输出通道,并且允许同一个节目同时被分配到两个通道,用户也被允许修改PID号。比如:输入为一个22 Mb/s的TS流,包含3个节目,每个节目又包含多个视频、音频等数据流。假如目前用户有两个输出信道,一个为829 Mb/s,另一个为2356 Mb/s,并且用户打算将输入码流中的节目1分配到信道1,节目2和3分配到信道2。用户则可根据需要做相应的设定,解复用器系统将根据用户的设定来分别为输出TS1和TS2生成新的PAT和PMT并且将相应的视频、音频等数据包分配到相应的通道。用户选择节目时也可以只选择该节目中的部分数据流。比如某个节目包含4个视频流,而用户只对其中的两个视频流感兴趣,那么用户在设定时可以只选择需要的视频流,在系统进入正常工作时,未被选中的数据流将被自动过滤。

    3.3  PCR补偿

         PCR是TS流的重要部分,它的精度决定了解码端恢复时钟的精度,直接关系到解码器是否能正常的工作。输入TS流中各节目的数据包从进来到出去会在信道解复用器的FIFO内产生一定的延时,如果不对其PCR做相应的延时补偿,其输出TS流的PCR误差将有可能远大于协议所规定的±500 ns的误差范围,从而导致解码不正常。假定某个PCR在T1时刻进入信道解复用器,在T2时刻从解复用器输出,则该时刻的PCR值将被替换为PCR′。

        PCR′ = PCR +(T2-T1)

         延时补偿运算中所用到的时间标记T1、T2是由本地27 MHz时钟计数所得,由于码流在解复用器内的停留时间并不会太大,所以用本地27MHz记录延时带来的累积误差很小。

    3.4  用户接口

         对于解复用器后端的信道调制器来说,最关心的是如何从信道解复用器中得到节目信息,以及如何将所选节目分配到TS1和TS2上。这些信息是通过用户接口进行交换的。

         考虑到本系统需交换的信息较多,这里采用一容量较大的16位地址的双端口RAM(DPRAM),作为信道调制器和解复用器交换信息的平台。信道解复用器在对输入TS流进行分析后,将所提取的各种节目信息放在双口RAM的相应地址中,以供信道调制器读取和修改。解复用器根据调制器送入的读写信号及相关数据和地址信息,由FPGA电路实现取指和译码,将调制器所需信息从DPRAM的相应地址中取出并送给信道调制器,或将信道调制器修改后的信息从DPRAM的相应地址中取出。

网友:
    日、欧、美等发达国家都相继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来开发HDTV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