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连接器的选用

楼主(2020-04-28):
射频连接器

  射频同轴连接器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命名方法型号命名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型号由主称代号和结构代号两部分组成,中间用短横线“-”隔开。主称代号射频连接器的主称代号采用国际上通用的主称代号,具体产品的不同结构形式的命名由详细规范作出具体规定。结构形式代号射频连接器的结构。

  射频连接器的选用

  1、选定的RF连接器要符合实际使用的频率范围。

  2、通常情况下,直式RF连接器的电性能比弯式的要好,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来选用。

  3、选定的RF连接器要有较小的驻波比。

  4、选定的RF连接器要有较小的插入损耗。

  5、选定的RF连接器要与配接的RF连接器或电缆阻抗匹配。

  6、螺纹RF连接器的EMC比任何卡口式、推拉式RF连接器要好。

  7、有IM要求时,要考虑RF连接器的材料及镀层。

  8、通用RF连接器满足要求时,不选用高性能RF连接器。

  射频连接器的选型注意事项

  1、性价比

  2、库存和采购周期

  3、可测试性,可靠性,易更换性等

  4、连接器跑多高频率的信号。在自定义管脚分布时,考虑到信号完整性,注意信号和地管脚的分配

  5、连接器走多大的电压和电流,考虑电源去耦和热设计承受能力等

  6、连接器的触头数量。一般情况下,遵循连接器少且触头数多的原则

  7、连接器的安装方式,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8、连接器具体的扣接方式,是否有什么注意事项。如连接器周边是否要保证一定区域内不能有太高的器件存在,避免器件干涉

  9、是否需要考虑EMC问题

网友:
选定的RF连接器要有较小的插入损耗。

网友:
    好东东,感谢分享,为你点赞

网友:
    射频同轴连接器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命名方法型号命名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型号由主称代号和结构代号两部分组成,中间用短横线“-”隔开。主称代号射频连接器的主称代号采用国际上通用的主称代号,具体产品的不同结构形式的命名由详细规范作出具体规定。结构形式代号射频连接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