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和脉冲变压器区别

楼主(2020-04-28):
一、性质不同

  1、高频变压器:工作频率超过中频(10kHz)的电源变压器。

  2、脉冲变压器:是一种宽频变压器。

  二、用途不同

  1、高频变压器:主要用于高频开关电源中作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也有用于高频逆变电源和高频逆变焊机中作高频逆变电源变压器的。

  2、脉冲变压器:脉冲变压器广泛用于雷达、变换技术;负载电阻与馈线特性阻抗的匹配;升高或降低脉冲电压;改变脉冲的极性;变压器次级电路和初级电路的隔离应用几个次级绕组以取得相位关系。

  三、原理不同

  1、高频变压器:在高频变压器设计时,变压器的漏感和分布电容必须减至最小,因为开关电源中高频变压器传输的是高频脉冲方波信号。在传输的瞬变过程中,漏感和分布电容会引起浪涌电流和尖峰电压,以及顶部振荡,造成损耗增加。

  2、脉冲变压器:利用铁心的磁饱和性能把输入的正弦波电压变成窄脉冲形输出电压的变压器。

  高频变压器

  高频变压器是工作频率超过中频(10kHz)的电源变压器,主要用于高频开关电源中作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也有用于高频逆变电源和高频逆变焊机中作高频逆变电源变压器的。按工作频率高低,可分为几个档次:10kHz-50kHz、50kHz-100kHz、100kHz~500kHz、500kHz~1MHz、10MHz以上。

  脉冲变压器

  所谓脉冲变压器是一种宽频变压器。对通信用的变压器而言,非线性畸变是一个极重要的指标,因此要求变压器工作在磁心的起始导磁率处,以至即使像输入变压器那样功率非常小的变压器,外形也不得不取得相当大。除了要考虑变压器的频率特性,怎样减少损耗也是一个很关心的问题。

网友:
在高频变压器设计时,变压器的漏感和分布电容必须减至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