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运行节能措施

楼主(2020-04-28):
  变压器

  变压器(Transformer)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来改变交流电压的装置,主要构件是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和铁芯(磁芯)。主要功能有:电压变换、电流变换、阻抗变换、隔离、稳压(磁饱和变压器)等。按用途可以分为:电力变压器和特殊变压器(电炉变、整流变、工频试验变压器、调压器、矿用变、音频变压器、中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冲击变压器、仪用变压器、电子变压器、电抗器、互感器等)。电路符号常用T当作编号的开头。例:T01,T201等。

  变压器节能的四种措施

  一、降低空载损耗

  (1)采用性能优良的硅钢片或非晶合金片和阶梯接缝。

  (2)改进铁心结构和工艺,降低工艺系数。

  (3)不叠上铁轭、硅钢片不涂漆处理,剪切毛刺控制在0.02mm一下。

  二、降低负载损耗

  (1)采用比电解铜导电率高的无氧铜杆拉拔的导线,提高导电系数。

  (2)适当降低电流密度,改善绝缘结构,采用半油道、预制绝缘件、绕组完全换位、绕组整体套装、自粘线、自粘纸,缩小绝缘体积,提高绕组填充系数,减小绕组尺寸,采用优化设计。

  三、降低其他部件损耗

  (1)改进铁心结构,设计中控制绕组漏磁通,调整安匝平衡,以降低油箱等结构件的杂散损耗。

  (2)用波纹油箱、片式散热器、热管代替管式散热器,用新型结构散热器代替老式散热器,提高散热效率。

  (3)采用强化塑料风扇,提高效率,降低噪声。

  (4)采用磁屏蔽或电屏蔽降低油箱散杂损耗,使用非磁材料作捆扎件或磁通分隔件减少杂散损耗。

  四、利用工作机械的工作特性降低损耗

  如果容量随着变压器负载大小同步改变,消除或减少“大马拉小车”现象,就能降低损耗。由于负载的变化,使工作机械的电压忽高忽低,很多时候使机械脱离了高效工作区。如果电压随着负载的变化而调整,使工作机械始终保持在最高效率附近,尽量保持三相电流平衡,消除或减小谐波,就能使能耗降低。

  电力变压器节能措施

  1、在一般情况下,电力变压器运行的负载在60~70%Se左右处于理想状态,此时变压器损耗较小,运行费用较低。

  2、电力变压器的温升每超过8℃,寿命将减少一半。如果它的运行温度超过变压器绕组绝缘允许的范围,绝缘迅速老化,甚至使绕组击穿,烧毁变压器。所以要降低电力变压器运行温度实现节能。

  3、电力变压器三相不平衡,负序电流最大不能超过正序电流的5%。如果变压器绕组YO接线,在中线流过的电流不应超过变压器的额定电流的25%。否则损耗将加大。

  4、在电力系统中各种高次谐波会造成电能损耗,对于电力变压器要减少或消除供电系统的高次谐波。

  5、合理分配电力变压器的负载,如果分配不当,重载有功损耗加大,轻载无功损耗加大,功率因数变差。

网友:
改进铁心结构,设计中控制绕组漏磁通,调整安匝平衡,以降低油箱等结构件的杂散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