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作用

楼主(2020-04-28):
电力变压器是发电厂和变电所的主要设备之一。变压器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仅能升高电压把电能送到用电地区,还能把电压降低为各级使用电压,以满足用电的需要。总之,升压与降压都必须由变压器来完成。在电力系统传送电能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电压和功率两部分损耗,在输送同一功率时电压损耗与电压成反比,功率损耗与电压的平方成反比。利用变压器提高电压,减少了送电损失。

  变压器是由绕在同一铁芯上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线圈绕组组成,绕组之间是通过交变磁场而联系着并按电磁感应原理工作。变压器安装位置应考虑便于运行、检修和运输,同时应选择安全可靠的地方。在使用变压器时必须合理地选用变压器的额定容量。变压器空载运行时,需用较大的无功功率。这些无功功率要由供电系统供给。变压器的容量若选择过大,不但增加了初投资,而且使变压器长期处于空载或轻载运行,使空载损耗的比重增大,功率因数降低,网络损耗增加,这样运行既不经济又不合理。变压器容量选择过小,会使变压器长期过负荷,易损坏设备。因此,变压器的额定容量应根据用电负荷的需要进行选择,不宜过大或过小。

  电力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1、传输和分配电能。如果是升压变压器,可以把电能送出去。如果是降压变压器或者配电变压器,可以将电能分别输送或分配出去;

  2、可以改变一、二次侧的额定电压;

  3、可以改变一、二次侧的相位角;

  电力变压器的油起什么作用

  1)绝缘性

  增加变压器内各部件的绝缘强度。变压器的油绝缘强度较好,且有流动性,能充满变压器的各部件和任何空间,将空气排出,避免了部件与空气接触受潮,影响绝缘强度,使绕组与绕组之间,绕组与铁芯之间,绕组与油箱外壳之间保持良好的绝缘。

  2)散热性能

  变压器油使变压器的铁芯和绕组之间得到冷却。变压器运行中,靠近绕组与铁芯的油受热后温度升高,体积膨胀,比重减小而上升,经冷却装置冷却后再进入变压器油箱的底部,从而形成油的循环。在循环过程中,将热量散发给冷却装置,从而使铁芯和绕组得到冷却。

  3)防腐蚀性能

  变压器油能使绝缘物(如木质等)保持原有的化学性能和物理性能,使金属(如钢铁等)起到防腐作用。

网友:
变压器的容量若选择过大,不但增加了初投资,而且使变压器长期处于空载或轻载运行,使空载损耗的比重增大,功率因数降低,网络损耗增加,这样运行既不经济又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