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生产中MARK点的不正确设计有哪些

楼主(2020-04-28):
      MARK点也叫基准点,为装配工艺中的所有步骤提供共同的可测量点,保证了装配使用的每个设备能精确地定位电路图案。因此,MARK点对SMT生产至关重要。

        基准标志( Mark)、PCB外形和尺寸、PCB定位孔和夹持边设置不正确

  ①基准标志( Mark)做在大地的网格上,或Mark图形周围有阻焊膜,由于图像不一致、反光,AM29LV017D-70EI造成不认Mark、频繁停机。图5-8将阻焊加工在Mark的无阻焊区,是不正确的设计。

        ②导轨传输时,由于PCB外形为异形,PCB尺寸过大、过小,或由于PCB定位孔不标准,造成无法七板,无法实施机器贴片操作。

        ③在定位孔和夹持边附近布放了元器件,只能采用人工补贴。

        ④拼板槽和缺口附近的元器件布放不正确,裁板时造成损坏元器件。

        PCB材料选择、PCB厚度与长度、宽度尺寸比不合适

        ①由于PCB材料选择不合适,在贴片前就已经变形,造成贴装精度下降。

        ②PCB厚度与长、宽尺寸比不合适造成贴装及再流焊时变形,容易产生焊接缺陷,还容易损坏元器件。特别是焊接BGA时,容易造成虚焊。

网友:
PCB材料选择、PCB厚度与长度、宽度尺寸比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