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构成高精度pwm式12位da转换器

楼主(2020-04-28):
    在电子和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中,单片机和DAC(数模转换器)是经常需要同时使用的,然而许多单片机内部并没有集成DAC,即使有些单片机内部集成了DAC , DAC的精度也往往不高,在高精度的应用中还是需要外接DAC,这样增加了成本。但是,几乎所有的单片机都提供定时器功能。如果能应用单片机的PWM输出(或者通过定时器和软件-起来实现PWM输出),经过简单的变换电路就可以实现DAC,这将大量降低成本电子设备的成本、减少体积,并容易提高精度。本实验就是利用单片机定时器0对一个通用端口引脚的高、低电平切换进行定时,以产生所要求的PWM波形,来构成PWM式12位D/A转换器,设计出输出为0~5 V电压的转换器。

网友:
    如果能应用单片机的PWM输出(或者通过定时器和软件-起来实现PWM输出),经过简单的变换电路就可以实现DAC,这将大量降低成本电子设备的成本、减少体积,并容易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