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焊接设备、波峰焊接设备、IPQC、5DX,AOI,SPI设备

楼主(2020-04-28):
贴片焊接设备、波峰焊接设备、IPQC、5DX,AOI,SPI设备

对于 焊接台 ,至少要能调到 350 C (660 F) 。焊接时实际使用在 330 到 340 C (630 to 640) ,但有时更高温度非常有用。不要使用功率过大的,有时你需要较低温度如 270 C (520 F)。
Likely 你可能已经有了其中之一,如果有温度控制和温度显示就根理想了。工作时确保手头上有一个湿焊接海绵。

烙铁的 尖端 ,最小的是最好的。 我手头上的烙铁尖端非常小, 但很脏 (我未用海面清洗它 )。要清洗它,将它从烙铁台上拆下来,安装在钻孔机里 (钻床最容易 )并且慢速旋转它。首先我用砂纸来清除材料的最硬层。 一旦它变得相当光亮, 我对其最顶端稍稍再次修成形。 不要太疯狂, 你不必将顶部弄得那样尖锐! 这将草草画过板子用于热传输的区域也不多了。 最后小心使用钢棉花,擦拭全部顶端,使之光滑。最后给顶端上锡。

重要:这种非常粗糙的清洁会移除尖端的抗氧化涂层 (大多数有 )。 移除涂层将有效地破坏了顶端。如果你非常小心地进行,可能还能工作。 首先你因该使用钢棉,它比砂纸攻击性要小。我的情况是,我弄了一些塑料熔到尖部,钢棉花就不好用了,所以我使用砂纸。 如果你能看见尖部的铜,明显地,你清除得太过火了。

网友:
看看楼主分享的贴片焊接设备、波峰焊接设备、IPQC、5DX,AOI,SPI设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