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加工厂中预制焊料预制片法

楼主(2020-04-28):
  去参观过很多的SMT加工厂,很多的PCBA加工车间中都有一个预制料成型房。预制料,那么什么是预制料呢?今天靖邦电子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关于贴片加工中的预制焊料预制片法的一些资讯。

        焊料预制片是100%焊料合金冲压出来的,如同片式元件一样进行编带包装,如图所示,可使用贴片机进行高速取/放。预成形焊片是提供所需焊料体积的另一种方法.

  焊料预制片的应用与优点:当THC例如PGA矩阵连接器端子(针)很多,如果增加模板厚度会影响印刷质量;增大开口尺寸会引起焊膏粘连,导致产生大量锡珠。采用先印刷或滴

        涂焊膏后,再在焊膏图形旁边(末端)增加焊料预制片。由于预制片是100%焊料合金,不会增加助焊剂的量。因此既增加了合金量,又避免焊膏粘连。焊料预制片有以下几种放置方法。

        1、加工适当的吸嘴,用贴片机贴装在通孔元件的焊盘上。此方法先在通孔焊盘上印刷焊膏,

        然后如同贴装片式元件一样,用贴片机拾/放矩形焊料预制片。

        2、通过模具将垫圈形焊料顶制片预先套在引脚上。这种方法需要根据垫圈形焊料预制片的外径、内径和厚度,加工一个与连接器引脚(针)相匹配的矩阵模具。

        放置焊料预制片的过程:先将预制片撒在模具上振动,筛入模具的每个钻孔内,并将多余的制片清除掉:再将连接器的引脚压入模具孔中:最后拔出连接器,拔出连接器时由于焊片比较软,模具中的制片便分別套在每个引脚上。如图所示;然后。再进行插装元件和再流焊。

网友:
加工适当的吸嘴,用贴片机贴装在通孔元件的焊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