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 EKMS操作手册

楼主(2020-04-28):
FUJI EKMS操作手册

1.在Fujitrax server电脑里,点击运行软体: 出现以下界面,按照 步骤进行安装.(提示:若无法正常安装,请根据提示提供所需的电脑补丁文件;若提 示修复NET Framework 4 Maintenance,表示电脑已安装此两项软体,直接点取 消进行第2步)

2.安装完成后,打开”控制面板(Control Panel)”→” 管理工具 (Administrative Tools)”→”服务(Services)”找到下图所示的,选择“Stop Fuji Central Server 或者 (选择 “任务管理器” 里面“FCSERV.EXE”  , 再点击 “结束进程”),两种方式操作的结果都是stop fuji central server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FUJI EKMS操作手册,是最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