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的封装和元件尺寸关系的疑惑

楼主(2020-04-28):
不太理解封装的含义,封装是否表示一个标准,一个封装有且仅对应一中器件尺寸。比如说LM7815的封装是TO-220,另外一个3端元件的封装也是TO-220,那么这两个封装表示焊盘尺寸大小是否是一样的,两个封装可以互换吗?

网友:
元件封装是指元件的实际外形尺寸,不同的元件如果外形尺寸一样,就可以用同一个封装名称.

网友:
    封装是一个标准。封装就是元件焊到PCB板上的实物需要的焊盘,如LM7815,LM7805外型一样,引脚位置一样,所以可以用相同的封装,就像一个电路板用了500个0402封装的电阻,那么只画一个0402封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