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丝内部助焊剂填充不均匀

楼主(2020-04-28):
各位好,我公司焊接工位员工反馈在进行液晶引脚焊接作业时,出现锡丝粘稠,托不开导致连焊的现象,有时又
有炸锡现象,所以我估计应该是锡丝内部助焊剂填充不均匀导致的
请指点该怎么处理

网友:
剪下一长度锡线,量重,之后放在陶瓷片或高温玻璃片上,放上锡炉加温溶后,把松香洗掉,量剩下锡重量,与剪出锡线
重量比,便知松香含量多少变化..
另可建议用多芯助焊剂锡线代替单芯使用..楼主知道在用锡线是单芯还是多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