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元器件封装

楼主(2020-04-28):
cadence画元器件封装,在已有元器件封装基础上如何修改封装的实体范围?' K3 U0 a5 T, z3 ?9 N

网友:
有一个封装类型设置,你看看在软件哪个位置!可以自动生成。

网友:
    打开器件封装编辑,在图示的层里更改器件实物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