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推线问题

楼主(2020-04-28):
推线时无法进一步往下推,在推就变成直线了,请问各位大神,我这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网友A:
走线的时候右键下图选项不要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的时候右键下图选项不要勾选: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的时候右键下图选项不要勾选:

虽然只是一个简单那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人摸索学习意义非凡,可以愉快的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