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错在哪一步怎么办?

楼主(2020-04-28):
用matlab的两个函数trapz、quad2d分别求二重定积分的结果相差近10倍,
trapzq求解的速度快想用它代替掉quad2d。但是发现两个函数积分结果不一样。可能是tarapz那出错了,但不知道错在哪一步。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x = 0.1:0.01:0.5;
y= 0.3:0.001:1;
[X,Y] = meshgrid(x,y);
F = cos((pi*Y).*(sin(X*pi)));
I = trapz(y,trapz(x,F,2));

f =@(x,y)cos((y).*(sin(x)));
a = quad2d(f,0.1*pi,0.5*pi,0.3*pi,pi);

网友:
    可以随便更改 积分区间?简单放缩可以?
假设 f(x)=x,[0,2],可以简单化为  f(x)=2*x,[0,1]????

a=quad2d(@(X,Y)cos((pi*Y).*sin(X*pi)),0.1,0.5,0.3,1)

    a = 0.0102
与I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