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求解决!感谢!

楼主(2020-04-28):
CAD板框文件制作时确认是MM(毫米)为单位。这个是确定的。但是倒进pads9.5时提示是mil。倒进去后尺寸就真的变了。小了很多。确认是PADS这边的问题。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求解决!感谢!

网友:
    导入的时候单位注意选择一下。。。

网友:
    看看你的cad文件是不是成比例缩小了

网友:
    导入的时候单位选择

网友:
CAD单位设置是MM。

网友:
    要确认图形是在2D平面上的。

网友:
    导入的图形合并然后放大39.37倍

网友:
    好像是等比较缩小了,放大39.37倍试一下。或者将CAD图拷贝到新建立的CAD文件中。

网友:
    有时CAD中是MM,但是可能格式与PADS有些不兼容,需要在CAD中新建CAD图,打开选择MM,再导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