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YV100XG报错,开机的时候控制箱交流电源输入板卡灯不亮。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20-04-28):
雅马哈YV100XG报错,开机的时候控制箱交流电源输入板卡灯不亮。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加个稳压箱,电压不稳定会导致io卡板坏掉。

网友B:
    和其他机器换一下伺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稳压箱,电压不稳定会导致io卡板坏掉。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其他机器换一下伺服卡。

    谢谢,我看看。

网友:
    看看最右边那张卡,是不是温度等灯没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