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升压电路生成250V。有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4-28):
做一个升压电路生成250V。有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请教各位!
补充:
1. 输入希望在3.6v~4.5v的电池电压。目前我的思路是先做250V的电源。对尺寸要求比较严格,目前板子的尺寸是30mm*30mm,看了下放不下变压器。
2. 网上找了一下,看到过有把4V(电池)升压到300V左右的,板子看上去是Boost升压电路,只有一个47uH电感和大功率MOS管,但算下来占空比接近98.6%了,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最好是自己亲自测试下。

网友:
    DCM模式下,BOOST多倍压整流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