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不同金属含量的无铅焊锡能混在一起使用的吗?有没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楼主(2020-04-28):
我司使用的两个不同品牌、不同金属含量的无铅焊锡能混在一起使用的吗?目前某国产小品牌的SAC305焊锡老板决定不再采购,现在库存还有两三百公斤,老板拍板和目前使用的某国产一线品牌的SAC0307一起混用消耗库存,请问这样做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吗?感谢!

网友:
    把305的卖掉也比加进去划算,加进去的话会破坏共晶点。

网友:
    波峰焊的锡棒吧,还是不要混用,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其实应该没有问题的,毕竟你是向SAC0307的锡缸里面加SAC305, 只要加的时候混合一下,比喻20根0307的锡棒陪1根305,应该对成分和熔点没有大影响,最多多做一下锡缸成分分析。现在为了省钱,很多代工厂都是SAC305的锡膏,配SN100c的焊锡丝,也没听说过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