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在做环境实验可靠性测试的时候,MOS坏了,请问如何分析?感谢!

楼主(2020-04-28):
开关电源在做环境实验可靠性测试的时候,MOS坏了,请问如何分析?感谢!

网友:
    是做哪一项的时候坏了?这样别人没法分析啊。

网友:
    mos管坏了一般都是短路击穿,最有可能导致的原因就是主功率电感饱和,电感不具备高阻抗特性,线圈只相当于一根导线,会导致大电流击穿mos
    通常如果设计紧凑的话,在常温下没有问题,
    但是环境实验时,温度高,更容易导致饱和,所以在设计变压器的时候要根据磁芯在100℃的Bs来进行参考设计,而不是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