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提高如整形,插件,清洗,外观修正等的效率,有什么好的模具吗?

楼主(2020-04-28):
请教大神有没有好的模具推荐,想提高波峰焊线体前面后面的效率,比如整形,插件,清洗,外观修正,检验。特别是检验,总感觉防不胜防。感谢!

网友:
有条件的话搞一台AI机,再选择一台AOI吧,想要靠人工做到很好,目前很难实现了

网友:
    有专门针对于不同THT零件的引脚整形机,异性插件机,四跨距的AI设备,免清洗助焊剂,AOI或者套板检查。

网友:
    需要投入设备,单靠模具不太现实。

网友:
    检验这个牵连很多问题:你是波峰焊没调好,很多短路或是空焊或是其它的,这个又是什么导致的,是载具,参数,板子设计。。。。个人觉得应从源头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