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能画FPC吗?要怎么设置一下吗?

楼主(2020-04-28):
altium能画FPC吗?要怎么设置一下吗?

网友:
没用Altium画过FPC

网友A:
    刚挠板画法跟ALLEGRO一样,划分出区域,标识出那里是硬板区那里是软板区就可以了。ad14以上的版本通过设置可以3D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挠板画法跟ALLEGRO一样,划分出区域,标识出那里是硬板区那里是软板区就可以了。ad14以上的版本通过设置 ...

很感兴趣,这位大神是怎样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