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瞬态抑制二极管好坏?

楼主(2020-04-28):
    如何判断瞬态抑制二极管好坏?

网友:
    瞬态二极管(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简称TVS,是一种二极 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TVS 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 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 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 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

    TVS特点:
    1、将TVS 二极管加在信号及电源线上,能防止微处理器或单片机因瞬间的脉冲,如静电放电效应、交流电源之浪涌及开关电源的噪音所导致的失灵。

2、静电放电效应能释放超过10000V、60A 以上的脉冲,并能持续10ms;而一般的TTL 器件,遇到超过30ms 的10V脉冲时,便会导至损坏。利用TVS 二极管,可有效吸收会造成器件损坏的脉冲,并能消除由总线之间开关所引起的干扰(Crosstalk)。

    3、将TVS 二极管放置在信号线及接地间,能避免数据及控制总线受到不必要的噪声影响。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测量判断:
1.用万用表R×1k挡测量管子的好坏

对于单极型的tvs管,按照测量普通二极体的方法,可测出其正、反向电阻, 一般正向电阻为4k5左右,反向电阻为无穷大。

    2.对于双向极型的tvs管,任意调换红、黑表笔测量其两引脚间的电阻值均应 为无穷大,否则,说明管子性能不良或已经损坏。

    判断测量双向可控硅极性的方法:
    (1)将三用电表置于Rx1档,量其三接脚,如表所示,不论红表笔如何测量,于T1与G之间的电阻皆为20到50姆,因此另一接脚为T2。

    (2)将三用电表置于Rx1档,测试棒分别接于可控硅的T2与T1,以导线连接T2与G再移开,则T2与T1间呈低电阻(可控硅已被触发),设其电阻为R1。

(3)再用三用电表分别测T2和G,以导线连接T2与T1再移开,则T2与G之间呈低电阻(可控硅已被触发),设其电阻为R2,通常R1小于R2,则可辨别T1和G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