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在已有的结构半圆弧中设定起中心为圆心点?感谢!

楼主(2020-04-28):
pads中如何在已有的结构半圆弧中设定起中心为圆心点?感谢!

网友:
    坐标法,首先查看这个湖,会有中心点坐标。定位设置

网友:
1 可以画一个一样大的圆形丝印,
2 放在半圆的位置
3 选择圆形丝印
4 点击设置未原点

网友:
    捕捉功能,了解一下

网友:
    1.点选弧
2.设定原点,游标靠近弧时,有一个小小三角符号,代表捕抓到圆边,原点就设在这里
    3.再查看弧的圆心就可以设定到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