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成型电感不适合适用在电压过高的电路中吗?

楼主(2020-04-28):
    有客户说产品不适用于电压过高的电路中,增加耐压测试,测试标准为:50VAC/60Hz/COIL- CORE /3mA/1S,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测试?

网友:
    以前做过一段时间测试,一体成型电感耐用是比较低,可能是在压制过程中倒下绝缘层容易伤害

网友:
    一体成型电感,磁芯基本为金属磁芯材料,粉芯的包覆绝缘材料的耐压不高;所以一般用于DC/DC二次电源、或三次点负载电源上。
    你上面提到的“50VAC/60Hz/COIL- CORE /3mA/1S”,直接用耐压测试仪测试即可,常用的仪器有Chroma1609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