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2019 设计功率放大器S参数仿真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28):
飞思卡尔的MRF8P9040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对吗?

模型是官网下载的,照着ADS2011仿真实例书上来的(不过我是用的ADS2019),前面的直流仿真和稳定性仿真都没有错,就这一步报错,也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你好,我也是用的这个晶体管仿真的,但是第一步就会出现晶体管模型没有定义,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嘛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二吗?仿真遇到同样的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