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组合other segs为group,可以整体移动

楼主(2020-04-28):
allegro怎么组合other segs,外部导入元器件的dxf,需要避让。想整体移动一下,每次都要其他关闭图层,单独打开这个图层好麻烦,能group么?

网友:
你看看是哪个层,只打开那个层就行。也可以group。/ g1 @" `0 v& R- }- W

网友:
    如果有other segs 影响,怕是不行吧,找到方法了吗?求分享

网友:
    做成个机械封装就行了

网友:
    当然可以组Group,按复用模块的思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