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下面的其他层可以布线吗

楼主(2020-04-28):
    咨询一下 电感下边其他层可以布线吗

网友A:
    尽量不要走线,容易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走线,容易产生干扰

是其他层也不能布吗  不是同一层

网友:
    尽量不布,但是如果空间不够,会走线

网友B:
    大电感一般最好不要,有干扰。

网友:
    小电感的话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感一般最好不要,有干扰。

    电感4.7uH

网友C:
    如果是6层板,中间有地层隔离就可以走线。

网友D:
    1.看你走的什么信号线;2.是什么什么电路的电感;3.多层板中间有GND层隔离的可以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6层板,中间有地层隔离就可以走线。

    不是地层  是铺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看你走的什么信号线;2.是什么什么电路的电感;3.多层板中间有GND层隔离的可以走;

    开关充电  中间有铺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充电  中间有铺地

什么信号?若是敏感信号避开不要走,普通信号可以走;

网友:
    尽量避开吧

网友E:
    借楼问下,电感两个焊盘中间要不要铺地过来,还是要掏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借楼问下,电感两个焊盘中间要不要铺地过来,还是要掏空?

挖空处理

网友:
原则上不行,真的很挤的走走也不是不行,但是高速线差分线不可以的

网友F:
1,电感pad之间不可铺gnd;
2,电感下方不可走高速或敏感信号,包括clk,bus,diff等;但普通gpio还是勉强可以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电感pad之间不可铺gnd;
    2,电感下方不可走高速或敏感信号,包括clk,bus,diff等;但普通gpio还是勉强 ...

    电感pad之间为什么不可铺地

网友(2020-05-29):
    尽量不要走线,干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