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放电的问题想要咨询

楼主(2020-04-28):
大家好,右边的这块24V电源是连接显示器的背光的,然后在拔掉电源的情况下,他需要放电近50秒,放电时间有点过长了,然后加过一次24V的小风扇进行测试,效果不是很有用,想请问大家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更快的放电完毕。谢谢。

网友:
    这个风扇是没有用的50秒主要用于放电。
拔下电源后,把电源和地用镊子短接一下,电马上就放完了

网友:
    电容会使放电时间变长,但是电容都用于滤波,所以不能随便进行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