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网络高亮设置

楼主(2020-04-28):
各位老师  不给GND单独设置颜色,又能跟别的信号区分  类似图片pads router中给网络高亮就能显示的状态 mentor能做到不?

楼主:
附件是图片图片

网友A:
这个很简单,display control里面,你将GND后面的颜色单独一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display control里面,你将GND后面的颜色单独一勾就行。

勾上就所有层的GND都一个颜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