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中,CD4093原理图符号报错的问题

楼主(2020-04-28):
CD4093管脚图

然后原理图封装用了4个子部件:

实际原理图设计连线编译后出现报错:

请问4个子部件到底只有其中一个标电源和地,还是4个都要画上电源和地引脚符号。
可是2种都会出错什么原因?谢谢

类似LM358运放2个子部件都加上电源和地符号都不会报错。

网友:
感觉这种的好像都是在做封装的时候做到一起的吧,但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这么多7和1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