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Search栏输入的字体大小怎么修改

楼主(2020-04-28):
    这个字体太小了 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大神求指教

网友:
    很好的问题,谢谢你的分享,同问

网友:
    想知道+1...謝謝

网友:
    修改注册表键值: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OrCAD\CaptureWorkSpace\16.3.0\Software\OrCAD\CaptureWorkSpace\16.3.0\WorkState_v1_2\ToolBarMgr\Largebutton为False→True) m"

网友(2023-08-21):
    请问大神是都已解决问题?用四楼的方法不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