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一种基于单片机的ccd驱动电路设计

楼主(2020-04-29):
摘要:本文结合实例介绍了以单片机为核心设计CCD驱动系统的-种简明方法。该方法以高速高性能单片机C8051F330为核心,克服了传统单片机CCD驱动系统中驱动频率低的弱点。另外,使用C8051F330进行0CD驱动脉冲的设计也呈现了低成本、低功耗.多功能等优点。驱动脉冲由单片机的通用输人输出口产生,各路驱动脉冲间的时序关系由软件控制,减化了
外围电路。这种方法具有产生驱动信号精确、可调的优点。
关键词: CCD;驱动;单片机

   由于CCD具有分辨率高、性能稳定、功耗低、寿命长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图像传感和非接触测量领域。在CD应用技术中,驱动电路的设计是其应用的关键问题之一。产生驱动脉冲的方法概括起来有四种:单片机驱动法.EPROM驱动法、直接数字电路驱动法和专用IC驱动法,这四种方法各有优缺点。本文以μPD3575D线阵CCD图像传感器为对象,介绍一种以C8051F330单片机为核心的CCD驱动系统新方法,该方法成本低、调试简单、精确度高,只需修改软件的一些参数即可实现对各种型号CCD的驱动。

网友:
    由于CCD驱动信号要求精确的时序关系,如果用标准的51单片机设计CCD驱动电路,就大大限制了所产生的CCD驱动信号的频率,产生的时序信号精确度低,对时钟为12MHz的标准51系列单片机,所产生CCD驱动信号频率最高很难超过2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