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实现文字转化成图片

楼主(2020-04-29):
程序实现文字转化成图片

rgb三通道中,R通道存放文本信息,G通道产生中心涣散圆形,B通道产生全图小涣散圆形
主要应用的是unicode2native指令,非加密转换

function word2picmain()
%程序实现文字转化成图片
%%//////////////////////////////////////////////////////////////////////
%rgb三通道中,R通道存放文本信息,G通道产生中心涣散圆形,B通道产生全图小涣散圆形
%主要应用的是unicode2native指令,非加密转换

%%//////////////////////////////////////////////////////////////////////
clc
clear all
a='七夕节快乐O(∩_∩)O哈哈~';%你想要转换的文字
b=makepic(a,50,50);
imshow(b)
imwrite(b,'my.bmp');
mb=double(imread('my.bmp'))/255;%生成的图像是1~255,而matlab归一化成了0~1,所以要换回来
txt=makeword(mb,50,50)
end
%%//////////////////////////////////////////////////////////////////////
function =makepic(txt,cx,cy)
%[cx,cy]是图片中存放文本数据长度信息位置坐标
a=txt;
ca=unicode2native(a,'UTF-16BE');
b=zeros(100,100,3);
num=size(ca,2);
st=0;
for i=1:100
    for j=1:100
        sp=ceil(mod(st,num))+1;
        b(i,j,1)=double(ca(sp))/255;
        b(i,j,2)=1-((i-50)^2+(j-50)^2)/5000;
        rcx=ceil(i/8)*8-4;
        rcy=ceil(j/8)*8-4;
        b(i,j,3)=(((i-rcx)^2+(j-rcy)^2)/32);
        st=st+1;
    end
end
b(cx,cy,2)=1-(ceil(num/100)-1)/10;
b(cx,cy,3)=1-mod(num,100)/100;
end

%%//////////////////////////////////////////////////////////////////////
function [txt]=makeword(img,cx,cy)
num=uint16((1-img(cx,cy,3))*100+(1-img(cx,cy,2))*100*10)
lsb=zeros(100,100);
nsp=[];
for i=1:100
    for j=1:100
        nsp=[nsp img(i,j,1)*255];
    end
end
txt=native2unicode(nsp(1:num),'UTF-16BE')
end
%%//////////////////////////////////////////////////////////////////////

网友:
rgb三通道中,R通道存放文本信息,G通道产生中心涣散圆形,B通道产生全图小涣散圆形 主要应用的是unicode2native指令,非加密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