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仪器前面板的设计实现

楼主(2020-04-29):
摘要:介绍了一种基于单片机的智能仪器前面板的设计及实现方法。根据数字旋钮的特点,在硬件上设计了鉴相电路检测旋
钮的正旋和反旋,巧妙地将旋钮扫描和按键扫描统一起来,以Philip低成本的Flash 型单片机P89LPC922作为处理芯片,运
用了定时中断、状态机、软件去抖、RS-232接口协议等方法实现软件设计,提高按键和旋钮的抗干扰能力,并介绍了用自定
义的通信协议计算旋钮转动量和减少主机负担。具有良好的通用性,适用于短周期、低成本的按键和旋钮混合面板设计,并
已成功地应用于数字存储大功率半导体管特性曲线图示仪。
关键词:单片机;智能仪器;面板;数字旋钮;鉴相电路
引言
许多仪器的前面板通常是由诸多的旋钮、按键组成的混合
界面。传统的仪器前面板上通常有两种旋钮,--种是电位器,用
于调节连续变化的量;另一种是档位开关,用于调节间隔变化的
量。它们嵌人在测量电路中,可以直接改变仪器的参数和设置。
而在现代智能仪器中,这两类调节均可以通过数字旋钮由微控
制器将用户操作的变化量反馈给仪器的主处理器,再由主处理
器改变仪器的参数和设置。所以,智能仪器上的数字旋钮和传
统仪器上的旋钮在原理和处理方法上有很大不同。为了节省成
本,面板处理往往采用体积小性价比高的单片机(mcu)。运用
单片机不但经济灵活,并可充分利用MCU逻辑处理的优势,大
大简化外围连线,对旋钮按键混合控制系统的处理尤为突出。
设计采用LPC900系列的P89LPC922Flash单片机来实现
软件处理。P89LPC922 采用高性能的处理器结构, 6倍于标准
80C51器件的速率,并自带波特率发生器。充分考虑单片机的资
源和处理速度,分模块设计一按钮电路,旋钮电路,串口电路,
扫描电路。用protel完成电路原理图,制作电路板,在KeilC环
境下编写软件。软件和硬件相结合,协同实现整个面板。
1硬件设计及原理
1.1旋钮电路设计
1.1.1数字旋钮的工作原理
本设计选用常见的编码器EC16系列作为数字旋钮,如图

1。4、5脚供固定之用,3脚接VCC(+5V),1、2脚在转动时输出连
续脉冲。这种旋钮只有两种操作,即正旋和反旋。通过示波器可
以观察到如图所示的旋钮转动时1、2脚的波形。
图1旋钮结构及正旋和反旋时的波形图
每次转动1、2脚都会产生脉冲信号,正旋时1脚先变高,反
旋时2脚先变高。也就是说,正旋和反旋输出信号的相位不同,
只要检测出相位,就可以识别正旋和反旋。
1.1.2鉴相电路设计
本文设计的鉴相电路见图2,附箭头所指数字标号对应的
波形(以正旋为例)。旋钮的1、2脚分别与D触发器的D端和
CLK端连接,根据上面所述旋钮的工作原理,正旋时1脚(D)先变
高,2脚(CLK).上升沿时Q端输出1,反旋转时输出0,Q端则相
反。因此根据Q、Q输出为10还是01就可以判断出转动方向。
但是,如果继续正旋,Q.Q将维持现状(图2中的④③),因此还
必须检测脉冲个数来反映转动量。这时不用考虑1、2脚的相位,
可将2个信号相与产生新的信号(图2中的⑤),可利用该信号
分别和Q Q相与即可分辨出每次旋钮的转动。
最后的输出为⑥和⑦,正旋时⑦线有脉冲,⑥线一直为低,
反旋则两根线相反。至此完成了鉴相,下面要解决如何与单片
机接口的问题。
1.2扫描电路设计
用户操作面板时,为了能及时准确地识别哪个按钮和哪个

附件下载:

网友:
P89LPC922 采用高性能的处理器结构, 6倍于标准80C51器件的速率,并自带波特率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