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Matlab中如何定义一个矩阵

楼主(2020-04-29):
我想先定义一个n列方阵,而后根据输入的不同方阵,来显示程序里的计算结果

网友:
    预定义一个方阵:
    n=5;  %modifiable
A=zeros(n,n);

网友:
    这样不需要预先定义啊。

    如果要定义,可以使用零矩阵的方法预分配要定义的矩阵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