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湿敏电阻器的选用

楼主(2020-04-29):
湿敏电阻器的选用应根据不同类型的不同特点以及湿敏电阻器的精度、湿度系数、响应速度、湿度量程等进行选用。例如:陶瓷湿敏电阻器的感湿温度系数一般只在0.07%RHT/℃左右,可用于中等测湿范围的湿度检测,可不考虑湿度补偿。MSC-1型、MSC-2型适用于空调器、恒湿饥等。

  氯化钝湿敏电阻器由于其检测湿度范围宽,可用于对仓库的湿度监测,洗衣机的检测等。

  碳膜湿敏电阻器,由于其响应时间短、变化范围小,可用于录像机的结露检测、气象设备的监控等电路。

  为了提高湿度监控的精度,湿敏电阻器的温度系列一般有正负、大小之分,因此使用时应考虑温度补偿措施。当使用温度系数小的湿敏电阻器时,可不必考虑温度补偿,而对温度系数大,而湿度系数较小的湿敏电阻器,则必须进行温度补偿。补偿方法是:应根据湿敏电阻器的温度系数而定。对正温度系数的湿敏电阻器,在电路中并联一支同阻值的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器便可。对负温度系数的湿敏电阻器,在电路中并联一支同阻值的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便可。

网友:
碳膜湿敏电阻器,由于其响应时间短、变化范围小,可用于录像机的结露检测、气象设备的监控等电路。